请问手算时的参数怎么得到?

楼主(2007-01-25):
诸如K,lambda,gamma。
用的model是bsim3,所以没有直接与level3模型对应的参数。需要做一个电路来找参数?什么样的电路比较简洁准确有效?
谢谢了。

网友(2010-05-02):
我也想知道

网友:
可以把晶体管的输出特性曲线画出,再提取一阶模型参数,具体可参看附件,这是berkeley ee140 hw1的第一题,有的话就不用下了。

网友:
用理想电流源对管子充电,看看管子size与Vdsat之间的关系

网友(2010-06-17):
我用过上面几楼说过的方法,分析不同的管子得出的值是不同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simulate id vs vgs ,id vd vds curve

and extract the parameter use natlab

网友:
很有价值

网友(2010-07-18):
多谢提供资料

网友:
看下,那个

网友(2011-05-13):
同样的问题

网友:
几种方法得到结果都不一样啊

网友:
那么小个文档,详细吗!

网友:
还不错,有答案!

网友:
不同尺寸的管子得到的参数不同?怎么办

网友:
学习了,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