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DOS版本运行*.m 文件

楼主(2007-01-25):
有没有办法把写好的*.m文件,转换出来,在DOS命令下运行?

.

网友:
没钱赚积分

没钱赚积分

网友(2008-02-19):
好像不行啊,呵呵,

网友:
可以使用mcc  编译指令生成不依赖于matlab环境的.exe应用程序.
比如精通 matlab里就有很详细的讲解.

网友:
无法。DOS下没有matlab的运行环境,哪怕是编译成独立运行(standard alone)程序也不行。如果一定要在文本方式下运行,建议使用matlab linux版本。如果只有windows平台的matlab,那么可以在cygwin环境下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