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下电路设计中加的miller compensation是啥东东?

楼主(2007-01-25):
看到别人的电路中用这个,这个是用来调节增益还是带宽的?

网友:
这个米勒电容补偿,是为了运放能稳定工作(即运放稳定性问题)而设计的,考察指标为相位裕度

网友:
很基本的书上都是有的!!

网友:
稳定第一嘛!

网友:
相位补偿,稳定第一!

网友:
是稳定压倒一切。:)

网友(2007-06-12):
you may read the ninth chapter in the book 'analysis and design of analog integrated circuits'  written by  paul r.gray

网友:
稳定是第一位的

但是会对增益产生影响

网友:
这种问题书上都有

网友(2007-10-10):
楼上说挺不错 书上都一般详细说明 可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