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两个剧牛的数字电路——异步时钟切换和倍频

楼主(2007-01-25):
两个不相关时钟间的异步切换两个不相关的时钟频率之间的异步切换会产生runt脉冲和毛刺使得系统不可靠。下面所示的电路揭示了这些问题的一个解决办法。 当选择(SELECT)输入稳定的时候(或者为高电平或者为低电平),这两个控制触发器处于相反的状态,两个时钟输入中的一个驱动时钟输出。 当选择(SELECT)输入变化时,这个影响要等到原来的选择的时钟源的下一个下降沿复位它的控制触发器之后才会有。输出时钟信号然后会保持低电平直到新选择时钟的下一个下降沿置位它的控制触发器,使得新选择的时钟来驱动输出时钟。 任何时钟切换都开始于原来选择的时钟变低时,输出时钟然后会保持低电平直到新选择的时钟先变低然后再变高。再也不会出现runt脉冲或输出毛刺。 如果选择(SELECT)输入的时序导致控制触发器进入亚稳态,这并不会有影响,因为输出时钟被输入时钟驱动为低电平(而不管控制触发器的状态)。亚稳态必须在时钟的低电平期间内得以恢复。现代的触发器会在少于2ns时间内从亚稳态中恢复(参见2002年10月的技术报告" Virtex-II ProTM 触发器的亚稳态时延和两次失效之间的平均时间")。 这个电路假定是上升沿触发的,它要求两个时钟都要自由运行。

楼主:
引用 楼主:
两个不相关时钟间的异步切换两个不相关的时钟频率之间的异步切换会产生runt脉冲和毛刺使得系统不可靠。下面所示的电路揭示了这些问题的一个解决办法。  当选择(SELECT)输入稳定的时候(或者为高电平或者为低电 ...

第1行是output clock
2 3 4 分别是clkb clka select
5 6 分别是 右上的and 和右下的and的输出
7 8 分别是qa qb

楼主:
倍频电路

楼主:
引用 楼主:
倍频电路

第一行是输入时钟
2 是倍频结果(我早not的后面加了1/4 clkin周期的延迟)
3 是 q
建议将图片右键另存到电脑上看效果好得多

楼主:
我用matlab 6.5 的simulink 对电路做的仿真,送上.mdl文件

网友:
好,研究一下

网友:
不错啊,第一个看到过

网友A:
实际上,倍频电路的输出信号的脉宽应该是,Tc2q+Tnot+Tnxor吧,在实际一个用中,可以通过调整这个延迟来获得不同脉宽的波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上,倍频电路的输出信号的脉宽应该是,Tc2q+Tnot+Tnxor吧,在实际一个用中,可以通过调整这个延迟来获得不同脉宽的波形吧

hi,windzjy 。 你是集成电路方向的吗?
在fpga里 Tc2q Tnot 和 Txor 是不能调整的。不过可以在not的的后面多插上几级lut来获得延迟。

在ic设计里能调整这几个参数吗?

附上倍频电路的 波形分析图。我的分析结果和你的想法是一致的。

网友:
fpga内部当然是不能调整的了,但是在ASIC中应该是可以的吧,或者通过不同的库,或者是不同的级数,也不一定只是一个反相器,我没有做过,但是认为总是可以改变这条路径上的延迟来改变输出的脉宽。

网友B:
倍频电路用延时方法作,好像不可靠

网友:
丁吧,还能说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倍频电路用延时方法作,好像不可靠

不可靠在哪里?
数字倍频从它的基本原理上来讲除了用延迟做,还有什么方法?

网友:
速度低的时候可以.

网友C(2007-03-07):
倍频电路可称不上剧牛了
俺都设计过,都没觉着自己干的事情牛
一直在想可以把任意频率加倍而输出占空比又是0.5的电路(虽然好象不可能实现),无果,所以才进来看看,结果还是失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倍频电路可称不上剧牛了
俺都设计过,都没觉着自己干的事情牛
一直在想可以把任意频率加倍而输出占空比又是0.5的电路(虽然好象不可能实现),无果,所以才进来看看,结果还是失望

dcm就能做到你说的那些
dcm是xilinx fpga里的一种时钟管理硬核,里面是通过调整延迟来实现的。
如果输入时钟信号占空比是50%的话,可以用模拟的方式来搞定倍频后50%占空比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个不相关时钟间的异步切换两个不相关的时钟频率之间的异步切换会产生runt脉冲和毛刺使得系统不可靠。下面所示的电路揭示了这些问题的一个解决办法。  当选择(SELECT)输入稳定的时候(或者为高电平或者为低电 ...

在这个电路中时钟输出经过组合逻辑驱动,这本身就会产生毛刺。而且就某个时钟而言,它经历了组合逻辑的延迟后没有任何反馈机制,时钟的相位也无法保证。

楼主:
那个时钟切换电路只能用于低频的场合,对相位的偏移要求低的场合。
它的最大的优点在于不会产生毛刺和时钟周期不完整切换。

网友:
xia buxia a a

网友:
异步时钟切换电路

看到过另外一种不使用下降沿时钟的,具体实现倒想不起来了;
另外斑竹说它只用于频率较低的场合,原因是什么?

网友D:
我已经用过了

我们现在产品里就用这个电路的。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们现在产品里就用这个电路的。呵呵

在你们的产品里这个电路完成的是多高频率的切换??

网友:
研究一下
学习

网友:
通过延迟获得的倍频不是好的方式,PVT的变化会引起时钟周期的变化,和库的延迟联系在一起的设计不好复用,只能参考一下,做FPGA还可以

网友:
这个要研究一下的

网友E:
看看我的异步时钟切换逻辑
module DCS ( nrst, clk, sel, dclk );
input    nrst;
input [ 3 : 0 ] clk;
input [ 1 : 0 ] sel;
output    dclk;

reg  [ 3 : 0 ] ena;
always @ ( negedge clk [ 0 ] or negedge nrst )
if ( ~ nrst )
  ena [ 0 ] <= 0;
else
  casex ( sel )
   0  : ena [ 0 ] <= ~ ( ena [ 1 ] | ena [ 2 ] | ena [ 3 ] );
   default : ena [ 0 ] <= 0;
  endcase

always @ ( negedge clk [ 1 ] or negedge nrst )
if ( ~ nrst )
  ena [ 1 ] <= 0;
else
  casex ( sel )
   1  : ena [ 1 ] <= ~ ( ena [ 0 ] | ena [ 2 ] | ena [ 3 ] );
   default : ena [ 1 ] <= 0;
  endcase
always @ ( negedge clk [ 2 ] or negedge nrst )
if ( ~ nrst )
  ena [ 2 ] <= 0;
else
  casex ( sel )
   2  : ena [ 2 ] <= ~ ( ena [ 0 ] | ena [ 1 ] | ena [ 3 ] );
   default : ena [ 2 ] <= 0;
  endcase
always @ ( negedge clk [ 3 ] or negedge nrst )
if ( ~ nrst )
  ena [ 3 ] <= 0;
else
  casex ( sel )
   3  : ena [ 3 ] <= ~ ( ena [ 0 ] | ena [ 1 ] | ena [ 2 ] );
   default : ena [ 3 ] <= 0;
  endcase
assign dclk =| ( clk & ena );
endmodule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看我的异步时钟切换逻辑
module DCS ( nrst, clk, sel, dclk );
input    nrst;
input  clk;
input  sel;
output    dclk;

reg   ena;
always @ ( negedge clk  or negedge nrst )
if ( ~  ...

有毛刺咯,功能也不大对
这个是仿真结果。。。。

网友(2007-04-07):
下来研究一下

网友:
好好研究研究

网友:
长见识了,谢谢!

网友:
thanks a  lot

有长见识  牛人满天下

网友(2007-05-12):
长见识了,呵呵

网友:
这样的电路只能说供理论学习参考了

实际应用中肯定不会用这样的电路来倍频啊

网友:
555为什么偶不能下载

楼主:
这两个电路是可以运用在xilinx的fpga里的
这两个电路就是选自 xilinx 工程师给出的设计技巧材料

网友:
不是很懂,原来只是通过用两倍的面积去产生倍频的效果

网友:
没有看明白

网友(2007-06-19):
倍频电路 ,好咚咚 !看看

网友:
看不到,郁闷

网友:
这个很不错,感谢楼主
我正想找个matlab分析数字信号的例子呢
呵呵

网友:
想问一下

我在matlab中找不到D Flip-Flop block
哪位牛人告知一下,这个模块在哪里找啊
谢谢啦

网友:
很好的东西!

网友:
是不是要回复才能看到的?

网友:
好的解释 我明白了

以前这番方面我不明白的

网友:
希望高人们继续讨论下去!

学习了

网友:
第2个电路倍频出来的占空比是多少

网友(2007-08-16):
接触一下,实际电路似乎不用

网友:
看不到阿

网友:
下来看看好了

网友:
我真想说句厉害,并且负责任任

网友(2007-09-23):
谢谢大牛的讨论,学习中!

网友(2007-11-24):
真是好久没来了啊

网友:
牛!倍频很难做
不知时序仿真的结果如何

网友:
我晕

下载不了啊!!!

网友(2008-01-01):
引用 网友E:
看看我的异步时钟切换逻辑
module DCS ( nrst, clk, sel, dclk );
input    nrst;
input [ 3 : 0 ] clk;
input [ 1 : 0 ] sel;
output    dclk;

reg  [ 3 : 0 ] ena;
always @ ( negedge clk [ 0 ]  ...

这个设计可能不行,能否综合实现都是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两个电路是可以运用在xilinx的fpga里的
这两个电路就是选自 xilinx 工程师给出的设计技巧材料

NOD, 应该是可以的,
我用2nd方法做过环形振荡器,
配合PlanAhead,高频下的时钟工作正常。

网友:
good

but more careful efforts needed to analysis !

网友:
过来长长见识哈!!!

网友:
倍频电路是不是都是用延迟产生的?xinlix fpga中的dcm的50%占空比的倍频电路,也是采取这种方法产生的吗?
多加些缓冲器来完成50%所需延时?

网友:
不错,很有起发.不过现在倍频都用FPGA自带的PLL

网友:
学习,增长不少见识啊

网友:
很好的帖子,下载看看。谢谢

网友:
倍频的电路在FPGA中根本就不可能时现,压跟就没有可靠输出的时候

网友:
关于clock mux without glitch, 在http://www.design-reuse.com/上面有更多论文讨论,大家可以search一下,可能会有帮组阿!

网友(2008-02-18):
不走全局时钟网络,你敢用么?

一般组合逻辑时钟,温度变化对它有很大的影响,不稳定。还是不要用吧!!

网友:
我正在弄这方面的东西呢

网友:
看不懂啊!唉!

网友:
牛啊。见识了

网友:
研究研究

网友(2008-03-31):
是很牛的啊,不过有多牛!

网友:
好啊 我真想看看呢 谢谢

网友:
很好的资料

网友:
真是长见识

网友:
不错
其中异步切换的方法用到过类似的,用于测频的时间匝门。。。
倍频电路也可以用于很多对jitter要求不高的场合,其实这样的场合很多,比如测试控制类。。。但音频等等领域除外

网友:
很有技术的说,下下来看~~

网友:
版主的好东西得下了看看

网友(2008-05-15):
牛吗?是基础吧

网友:
牛,需要理解一下。

网友(2008-11-15):
第一个时钟切换的电路我自己正在看,其中有两个问题一直没明白,希望大牛门解答下

1.如果使用上升沿触发可以吗,?从哪里着手分析?
2.sel在时钟下降沿附近切换的时候电路能正常工作吗?

网友:
设计这个电路的思路从哪里来的 ?

网友:
看的不是太懂
谢了~

网友:
这个倍频电路不错啊

支持,收藏

网友:
这个倍频电路不错啊

挺好的倍频电路,收藏ing

网友:
那个倍频电路在FPGA理不是很好实现。

网友:
看来这个东西还真是巨牛的啊

网友(2008-12-16):
这个切频电路有点问题, 需要将DFF调整为两个,解决meta-stable的问题。否则会有潜在的风险。

网友:
设计ASIC 比较好的方案。其实这个方案的构思 已经说明我们在异步时钟切换 大家整天都迈进了一部啦

网友:
这个很适合ASIC啊 但这个构思的实现 已经能让国内的工程师学会 并应用 可以让我们整天都前进一步啦!

网友:
倍频电路用器件延迟来实现的话,由于数字电路的延迟受温度影响比较大,所以输出的占空比是变化的,不是很可靠。。。

网友:
不错收到,
占空比就加dly了,
对只用一个edge的电路非常可以

网友:
这种倍频电路可靠吗?

其实xilinx的dll好像就是采用精确的延迟线实现的,但是这种利用门电路的延迟不见得很可靠啊,受芯片工作环境影响较大吧

网友:
呵呵,很有用啊,谢谢了

网友:
不错,这个要好好研究下

网友:
异步时钟切换电路,确实是很经典的电路。

网友:
实际设计中最好不要取这样的巧。有用的地方也少,不要在这方面花心思。一般用FIFO来转换时钟域.尤其网络领域

网友(2009-03-17):
时钟切换在频率较低,相位要求不严格时经常用到。
倍频电路无论是在FPGA还是asic中都不会用到,FPGA这样倍频很难有稳定输出,
asic一般是用analog电路来倍频。

网友(2009-05-14):
好东西,学习了

多谢楼主,虽然之前见过,但如此好的电路还是该像楼主一样拿出来和大家分享,赞一个

网友:
真是好文章,解了我的燃眉之急!! 感谢

网友:
这个倍频出来的占空比是根据延时是调整的(自己的理解). 我们单位的FPGA工程师告诉我,如果只用单沿的频率,其实对占空比要求不是很高,就算用双沿的电路也不需要精确的50%的占空比.这个大家可以讨论下

网友:
eetop eetop

haoh   haoh haoh

网友:
好深奥哈,用心学习得

网友:
很好

很好很好i

网友(2009-06-14):
不错不错,但是有一点,这样的得到的时钟是不能作为时钟来用的,如果真的需要,可以采样上下沿

网友(2009-07-17):
回帖看贴

网友:
这样的讨论才有意思,大家可以互相欣赏,学习

网友:
这样的讨论很好,可以学习拉

网友:
那个时钟切换的电路如果两个时钟是异步关系会有问题吧?

网友(2009-10-31):
小菜看不懂你们说的

网友:
巧就一个字!!

网友:
fpga内部当然是不能调整的了

网友:
学了,是个实用的倍频电路,FPGA中用起的话时序问题好多,但ASIC可以好好用一下,谢了.

网友:
很早就发过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