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有没有这样功能的芯片?

楼主(2007-01-26):
有没有可以通过改变某些引脚电平来改变发送频率的芯片?
和有没有通过改变某些引脚电平来设定接收频率,如果接收到该设定频率的信号就可以发出一个控制信号的芯片?

网友:
有!!

有没有可以通过改变某些引脚电平来改变发送频率的芯片?t-gkb3Oi4I-L
和有没有通过改变某些引脚电平来设定接收频率,如果接收到该设定频率的信号就可以发出一个控制信号的芯片?

1. 当然有,使用VFC芯片,即电压-频率转换器.
2. 部分PLL芯片可以实现这个功能. 或者PFD鉴频器的芯片.

你如果这样的芯片需求大,我可以为你需求定制芯片,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