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终端匹配问题?

楼主(2007-01-26):
终端匹配问题一直没怎么明白。哪位高人指点一下,说说原理,最好能有时序说明。

网友:
我只懂一点点,就是避免信号发射等问题,因为传输线都有自身的传输阻抗.
匹配的方法也有很多.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上的高手能不能再说的仔细一点
谢谢了

网友:
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拿水管浇水来说,手压水管的力道太大了,水不能出去,如果太小,又不能传很远,所以力道要用的合适!! 匹配的作用也就像这个一样,使能量尽量减少内损!

网友:
匹配是指回路的阻抗还是Loop的阻抗匹配阿?

网友:
应该是输入和输出的阻抗匹配吧。

网友:
是输入和输出的阻抗匹配

网友:
阻抗匹配是为了解决信号能量以最大的方式转递给终端

网友:
去看看微波的书就可以了

网友B:
如果一根走线没有被正确终结(终端匹配),那么来自于驱动端的信号脉冲在接收端被反射,从而引发不预期效应,使信号轮廓失真。当失真变形非常显著时可导致多种错误,引起设计失败。同时,失真变形的信号对噪声的敏感性增加了,也会引起设计失败。如果上述情况没有被足够考虑,EMI将显著增加,这就不单单影响自身设计结果,还会造成整个系统的失败。
反射信号产生的主要原因:过长的走线;未被匹配终结的传输线,过量电容或电感以及阻抗失配。

网友(2007-08-08):
引用 网友B:
如果一根走线没有被正确终结(终端匹配),那么来自于驱动端的信号脉冲在接收端被反射,从而引发不预期效应,使信号轮廓失真。当失真变形非常显著时可导致多种错误,引起设计失败。同时,失真变形的信号对噪声的敏 ...

不错,解释得相当可以

网友(2017-03-10):
为什么没有上传资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