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primetime问题

楼主(2007-01-27):
在用pt做sta时,如果clk比较多的话,该如何create_clock呢?
比如说系统有一个pll出来的主时钟clk,进入一个分频模块,产生若干个时钟
clk1,clk2,clk3...。长clk tree时,是从clk1,clk2,clk3开始往下长的。这
个分频模块是verilog门级搭起来的,综合时没动它。
p&r后做sta,该如何处理clk1,clk2,clk3之间的相位关系呢?create_clock似乎
只能从clk1,clk2,clk3...开始,但是如何计算分频模块内部的delay内?如果
用create_generated_clock,是不是只能计算简单结构的分频时钟?
大家如果有这方面的经验,能否给点指点,谢谢。

网友:
分频器输入用create_clock,分频器输出用create_generated_clock。

网友(2008-11-14):
There is a PLL example for STA, maybe useful

网友(2009-02-17):
goood it is wor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