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DAC的DNL, INL仿真问题

楼主(2007-01-28):
请教下关于DAC的INL DNL的仿真问题,

是不是用matlab建立一个ADC模型,生成输入DAC的数字码。

然后建立一个理想的DAC模型,然后将理想的ADC输出分别在matlab理想DAC和spectre的实际DAC来仿真,然后进行减法运算来得到INL/ DNL,不知道我这样想的对不,非常期待大家指点阿!

网友(2007-03-11):
呵呵,我也关心这个问题,同问

网友(2007-07-04):
好方法,我觉得对

网友:
用spetre?全部用matlab好了

网友(2007-08-15):
。。。。。。

有没有人说得具体一点啊。。。。。

网友(2008-01-11):
我也想知道啊 。。。。。

网友:
推荐你看一篇文章 Histogram Testing Determines DNL and INL Errors.pdf (97.62 KB , 下载次数: 928 )

网友:
楼上这位说的这篇文章应该是讲的测试方法,用相当数量的随机采点来还原出转换特性曲线。不过这样仿真就不可能阿,太慢了,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或者软件来快速仿真??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想了好久,个人感觉上述办法挺好的,不过还是想请教各位大牛,谈谈你们的经验。

网友(2008-02-22):
用几个比较慢的时钟,以1,2,4,8,...这样的周期输入作为DAC的code,看看输出是不是一根直线,不是的话,和理想的做减法,就好了

网友:
我觉得电路级的INL和DNL仿真不可行,时间实在是太长了

网友:
仿真就是太慢了,只能仿真SNR看看了!!
期待好的方法!!

网友(2008-05-12):
很想知道!!!

网友A:
如果用Cadence Spectre 做模拟的话,可以写一个简单的veriloga模块。veriloga 模块可以在spectre里直接引用。用这个模块控制DAC的数字端,同时用这个模块输出一个理想DAC的输出电压。在veriloga模块里用一个timer函数。每隔一定时间改变一下输出控制,及理想DAC输出电压。
做一个瞬态(tran)仿真。
读出DAC的输出电压和理想输出电压。做一些简单的运算就可以得到DNL,INL了。

网友:
恰好没spectre的model,hspice怎么仿呢?

网友:
16楼正解。 spectre 就用veriloga, hspice就用perl,既然是仿真就没有必要用统计方法蛮干啦,可以直接sim精确的threshold呀。用一个简单的收敛算法,从预测的threshold开始,到实际的treshold结束,有个3,4步精度就足够啦,10bit case 最多 4×1024 run 就找到全部threshold啦.

网友(2009-02-23):
正好需要這個資料~謝謝大大的提供~

网友(2009-07-11):
希望对我有帮助

网友(2009-08-15):
用hspice里面的pulse信号,将digital signal写成频率为1,2,4。。。倍的pulse信号,就会形成一个ramp signal

网友:
受教了 感謝~~

网友(2009-09-23):
5楼好文章,谢谢

网友(2009-12-17):
都太有才了 真是受教了啊  谢谢

网友:
how to simulation inl and dnl of adc/dac in cadence spectre?

网友:
....wo ye xiang zhi dao

网友(2010-02-08):
恩,我们也是用veriloga

如果用Cadence Spectre 做模拟的话,可以写一个简单的veriloga模块。veriloga 模块可以在spectre里直接引用。用这个模块控制DAC的数字端,同时用这个模块输出一个理想DAC的输出电压。在veriloga模块里用一个timer函数 ...
引用 网友A:

网友:
拟合条曲线做对比就可以了 1# gavin168

网友(2010-03-11):
本來就是要這樣做才對阿

网友:
ADC/DAC的INL/DNL通常都是只对电路的输出数据做分析的,因为ADC/DAC的真实参考可能会有失调/增益失调,失调/增益失失调在一般的应用中都不会影响到系统,所以仿真(测试)ADC/DAC的INL/DNL一般都是对它们的输出数据做线性拟合然后做运算得出,在芯片测试的时候,每个ADC/DAC的性能都会不一样的,这里所说的不一样还包括实际参考和增益等等。
另外,DAC的INL/DNL数据点只需要2^N个点就可以了,因为DAC就只有2^N个不同的输入码值。
而ADC的数据点则需要 2^N/精度(LSB)个

网友(2010-04-14):
同想知道!

网友:
这个方法不错

如果用Cadence Spectre 做模拟的话,可以写一个简单的veriloga模块。veriloga 模块可以在spectre里直接引用。用这个模块控制DAC的数字端,同时用这个模块输出一个理想DAC的输出电压。在veriloga模块里用一个timer函数 ...
引用 网友A:

网友:
收益了,正要进行这个仿真

网友(2010-07-15):
最近测试很头疼

网友:
you can use vector give dac code

网友:
请大大高手给个仿真用的verilog-a的程序,谢谢!

网友:
所以到底要怎麼測DNL INL

网友(2010-08-31):
我很想知道,希望大牛人指点啊

网友:
不要用Verilog,在Cadence中怎么测INL和DNL 啊,O(∩_∩)O谢谢

网友(2010-10-16):
mixed sig ic test and measument这本书上的程序可以测试INL和DNL

网友(2010-11-30):
可以一看

网友(2011-01-07):
Several ways to appraoch

0. derivation of INL and DNL by analytical equations (not exactly simulation)

1. 100% behavioral simulation by MATLAB, focusing on the impact of device mismatch to INL/DNL.
In the MATLAB code, the critical components are assigned with random variables.
Multiple simulations are needed since each time, the INL and DNL will be different.

2. SPICE circuit simulation without mismatch taken into account (given corret clock and appropriate settling time, the calculated INL and DNL should be very small (e.g., DNL < 0.1 LSB for DNL, INL < 0.5 LSB).

3. SPICE circuit simulation with mismtach taken into account (i.e., Monte Carlo simulation)

For case 2 and case 3, an ideal ADC (model) is needed.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看看這是不是你需要的?
Most likely the logic high level (5.0 V) needs to be adjusted.
The reference level in the ideal ADC and DAC model also needs to be adjusted.

DAC, INL & DNL Verilog-A code, + ideal ADC Verilog-A code

网友:
回复 网友C:

网友(2011-05-11):
我现在正有此困扰啊。。。

网友:
7楼好文章!

网友(2012-06-25):
I know this paper.thk.

网友:
如何仿真,试一下

网友(2012-08-10):
回复 网友D:

    我们做了一个12为200MHz的电流舵DAC,仿真DNL和INL的方法就是采用你说的方法,输入数字码为0~4095的斜坡信号,对DAC的输出模拟信号以5ns为周期进行采集,再将采集的4096个点输入到matlab计算DNL和INL。

网友(2013-02-04):
资料不错,谢谢!正在研究中,很好啊

网友(2013-06-06):
对学习很有帮助

网友(2015-11-02):
回复 网友A:

   你好 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 用cadence 仿真  太慢了 一天都没出结果 那你现在找到能合适的方法了吗  求回复  谢谢了

网友:
学习资料多多益善

网友(2016-07-07):
回复 网友E:

网友(2017-07-19):
回复 网友C:
O(∩_∩)O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