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2812进ccs时间很长而且中间会弹出一个对话框,请教!!

楼主(2007-01-29):
我自己做的板子,上面只有一个232,ecan,spi flash,还有使用了内部的adc。板子刚上电的时候电流只有0.05A,3.3v和1.9v都正常。点击ccs图标,这时候电流变成0.07A,等大概2~3分钟,会弹出一个对话框(如附件中的图片所示),其中的内容如下所示
-----------------------------------------------------------------------------------------------------
|   The GEL function "StartUp()" for the target "F2812 XDS510 Emulater/CPU_1 " |is still processing. The function coulde contain an infinite loop.
| Do you wish to pause the processing of this function and continue with system |initialization?
|                       "yes"    "no"
-----------------------------------------------------------------------------------------------------
点击“是”或者“否”才能进ccs,能load progarm,但是debug-〉go main时程序就开始运行,但是运行的不是我load的程序。电源部分,复位部分都正常。XINT1,XINT2,XNMI, XHOLD,XREADY引脚悬空。TESTSEL接地,TEST1,TEST2悬空,XMP/MC接地,XF拉高。其他没用的引脚全部悬空。请问这个问题可能是那些原因导致的呢?是因为某些引脚接法不对造成的吗?我尝试过把XINT1,XINT2 XNMI三个脚拉高,但是还是不行,然后我试着去掉了gel,进ccs的时间短了,但是进去后ccs变得很慢,有时候点了一个菜单机器都反应不过来了!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请各位指点下!!

弹出的对话框

弹出的对话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