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系统上电顺序问题

楼主(2007-01-29):
现在我的系统上用到1.2V、2.5V、3.3V,系统上电规定:先上电3.3V和2.5V,后上电1.2V,并且要求在3.3V和2.5V上电正常后的500μs之内1.2V上电。2.5V和3.3V上电顺序没有要求。请教各位达人,我系统的电源该如何设计?不甚感谢!!(1.2V、2.5V、3.3V这三个电源都是有5V转的)

网友:
这个吗?你用的所有的dc-dc的ic都应该有一个选通信号,利用一些logic把选通信号连接起来。
还可以选用一种选通ic,我知道有smm665.你可以找一些这样的ic,他里面有相应的软件可以进行设置。
初来乍到,请多多指教

楼主:
谢谢deangreen!
只有1.2V是用DC-DC转的,2.5V和3.3V都是LDO转的,而且1.2V的电压比较低,上电是最快的。

网友:
拙见: 用3.3或者2.5去给1.2做选通上拉啊,下面再串一个电容,算下时间就好咯。

网友:
追好的做法:
对3.3v的电源用二极管和电阻采样,并提供后段激活三级管道通,该三级管接1.2V电源控制输入。用电容和电阻算好时间。

网友:
不太懂啊   学习学习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否详细说明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