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用simulink建PLL模型,但是仿真出现问题,期待帮忙

楼主(2007-01-29):
在用simulink跑模型时候出现:

Solver Step size is becoming less than specifed minimum step size.

请问高手怎么解决

网友:
怎么建的?

具体说说!
不妨把你的文件传上来

网友:
讲的太好了!

网友:
你选择的分析时间太小了,不要把它设置的得太小了

网友(2008-10-28):
scope模块设置的不对,你可以看看帮助,重新设置一下看看

网友(2011-11-28):
锁相环用simulink怎么搭,指导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