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stro添加 I/O pad参考库?0.13工艺

楼主(2007-01-29):
有SMIC_SP013,SMIC_SP013D3,SMIC_SP013D3W,SMIC_SP013W,
除了电压,cell size不同,还有哪些区别,如何选择?
多谢

网友(2007-06-09):
那要看PDF说明了,电压不同就是很大区别了,,CELL大小决定面积.

网友(2007-07-15):
谢谢.非常有用.

网友(2009-09-16):
到此一游!!

网友:
还有 pad limit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SMIC_SP013,SMIC_SP013D3,SMIC_SP013D3W,SMIC_SP013W,除了电压,cell size不同,还有哪些区别,如何选择?多谢

我有同样的问题,暂定用SMIC_SP013D3的。。。希望高手指明下带W和D的区别。。。

网友(2009-10-23):
我也想知道 请高手详细说明一下

网友:
不太清楚D的含义;
W应该说的是宽PAD,相对于SMIC_SP013,SMIC_SP013W里的pad要宽些。

网友(2011-11-01):
这个应该都有说明文档的吧,还可以直接问SM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