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上电复位电路(POR)

楼主(2007-01-29):
求助上电复位电路(POR),复位脉冲宽度>1mS,谢谢!

网友:
R-C来做

是在芯片内部做吗?估计使用比较大的电容了.
使用小电流往大电容上充电就可以了.

不知道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呀,片内的是比较麻烦,有哪位tape out 过吗?

网友:
你可以用一个计数器来展宽脉冲得到需要的信号。
这样就不必需要大电容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时候能够计数吗,好象计数器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2007-12-10):
只是用RC 的反转来触发计数器的工作。这是应涉及一个计数器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
用一个丝米特触发器

网友:
1u电流对1p电容充电不行么?

网友:
楼上的,你如何控制1uA电流呢?

网友(2008-05-04):
计数器现在应该还起不来作用的

网友:
可以用N位分频器实现

网友(2008-06-12):
计数器可以来做,我们做过的。

网友:
用小电流对电容充电,电容可以放几个p,电流0.01u.具体数值可以计算或模拟.
充电后和能隙电压比较,就可以了.

网友:
由dt=C*du/i可以求得启动时间

网友:
分频实现,不用大电容,可以的

网友(2009-11-09):
求答案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10楼说得对,通常POR早于OSC,

其充电电流可以通过bandgap或ibias得到

网友:
做过一个,也是用小电流对电容进行充电,等到数字电源上电到一定电压才将开关打开进行充电。也有用比较器实现的。

网友:
简单RC应该就可以吧

网友:
4楼的,是个好建议!之前,也做过一个计数器型复位电路!不过高低温差别很大!!!

网友(2010-08-12):
用反相器来延时 然后和输入一个与非门

网友:
RFID tag芯片设计中por有很多种 可以搜相关论文看看

网友(2025-03-09):
通常POR早于OS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