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假一个PCI反射波的问题

楼主(2007-01-30):
PCI协议中提到PCI利用反射波来提升输出电压,然而DC特性中又提到Voh 最小为0.9Vcc,那经过反射波叠加后不是要达到1.8Vcc?
这样过冲不是会很大啊?

网友:
当驱动器的输出阻抗等于传输线的阻抗时,入射波就只有输出开路电压的一半,加上反射波就刚好等于输出电压

楼主:
谢谢,那这和入射波完全等于开路输出电压,而不利用反射波的情形有什么区别啊?

网友:
如果不想利用反射,那么接收端要做接收阻抗匹配。
由于输出阻抗不可能为零,所以入射波一定会稍小于开路电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