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求救:用ise的 IMPACT下载数据时出现的 错误!!

楼主(2007-01-31):
用 JTAG模式下载 ,M0,M1,M2设置为101程序没有错啊,引脚约束也没有问题!
下载 后可以找到相应器件,但是DONE为低,verify时有错误提示:从器件获得的idcode为全0,与期望值不符!

小弟初调 ,求助各位前辈!!

楼主:
我又查了几遍,封装什么的都没有错啊,换到两个不同的芯片上都是一样的错误啊

网友:
检查一下下载线看看有没有问题呢?

楼主:
应该没有问题,因为加载器件已经显示成功!!
我在怀疑板子的焊接是否有问题!

网友:
把 下载速率调低点看看,如果jtag链做的不好,下载速率高了不行。

楼主:
这个和JTAG数据线的长短有关系吗?我们的是50厘米

楼主:
请问大牛::
下载速率怎么调啊?

楼主:
搞定了!!
我把JTAG调试数据线长度整成15cm就可以了!简直受不了了!!

网友:
50CM也应该没问题!

网友(2012-07-16):
回复 楼主:

    可否请教一下:
    在debug时候,本来是run-test/idle状态,我输入TMS=1后,它跳回test-logic-reset状态,不往下走。可能是什么原因啊?是否在debug之前要做些什么?希望能给些指点,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