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如何可以加入.lib的库文件进行编译链接吗?

楼主(2007-02-02):
我们现在用到一个以前在tc下编译成功的一个lib文件想把他加到ads1.2中来使用,可以吗?
各位大虾帮帮忙了,我把lib和。h放到src下的时候编译到lib的时候报错说不认识,然后又查资料
又觉得是不是要把c编译成arm支持的库文件以.a结尾的库文件,但是看些网上的资料ads还是可以支持lib文件的啊。
我现在想知道ads是不是有2种库文件,.a的我写了个测试程序已经通过,但是,lib的怎么加进去我就搞不定了。

网友:
我是个ARM初学者,对这个题目很感兴趣。现在问题解决了吗?
另外,请教一下,ADS是否可以生成.lib格式的库,以便VC/.NET等开发环境调用?

希望交个精通ARM软件开发的朋友,或许我们还可以合作呢。邮箱:cnmobileware@hotmail.com

网友:
不同编译器编译出来的库文件一般是不能互相调用的,如果要用库文件,必须要用同一编译器对源代码重新编译重新生成库才能被调用的

网友:
那么我在ADS下开发的“+汇编”项目若要移植到一个GCC编译环境中,是否必须要修改汇编文件和嵌入的汇编语句?能否将ADS的项目用库打包,在GCC中调用?
  一直做算法,平台实现考虑的不多,请专家给些建议!谢谢!

网友:
抱歉,是“ANSI C+汇编”项目。

另外,请教一下,GCC汇编器的汇编语法与ADS语法的区别是否很大,移植的要点是什么? 谢谢!

看来我需要请一个技术顾问了,有感兴趣的朋友吗?聘请/交朋友都可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