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人乒乓buffer到底有啥优点啊

楼主(2007-02-02):
一直没明白pingpong buffer到底有啥优点,怎么感觉和把原来的buffer扩大一倍是一样滴呢?
请高人指教

网友:
使用乒乓能够达到多个低速模块处理高速数据的目的

楼主:
那他和将原来的buffer开大一倍有啥区别呢?

网友:
pingpang buffer说白了就是把buffer做大点,只是可以并行处理数据,提高速度

网友A:
为了实现流水操作

一半buffer在接收数据,另一半buffer的数据进行处理,处理完毕后两块buffer交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他和将原来的buffer开大一倍有啥区别呢?

自己画个图 好好想想 就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半buffer在接收数据,另一半buffer的数据进行处理,处理完毕后两块buffer交换。

同意这个.double fifo在高速流水中很常用...

网友:
可以说是两个buffer切换的工作吗

网友:
面积换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画个图 好好想想 就明白了

恕小弟愚钝,是不是只有在对接受的数据需要做整块或者反复处理时才会体现这种优势
如果只是单纯的数据流的话是不是还是一样的啊,谢谢

网友:
ping-pang buffer

如果只是简单的数据流缓冲,当然不必用ping-pang buffer,
正式因为数据只有充满一个buffer之后才能进行处理,才需要另外一个buffer在处理的过程中保持接收数据,这时候ping-pang buffer才有意义。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恕小弟愚钝,是不是只有在对接受的数据需要做整块或者反复处理时才会体现这种优势
如果只是单纯的数据流的话是不是还是一样的啊,谢谢

图1给出了pingpang的基本原理框图,从图上可以看出使用pingpang的主要作用就是使用多个低速的数据预处理模块处理高速的输入数据流。这样做可以提高系统的数据吞吐量(如果不使用乒乓的话数据预处理模块会成为设计中限制系统数据吞吐量的瓶颈),同时增加了数据缓冲延迟。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图1给出了pingpang的基本原理框图,从图上可以看出使用pingpang的主要作用就是使用多个低速的数据预处理模块处理高速的输入数据流。这样做可以提高系统的数据吞吐量(如果不使用乒乓的话数据预处理模块会成为 ...

续上:这个是我画的时序图,假设输入的数据速率为100Mbps,数据预处理模块的数据处理速率为50m
ram可缓存1mb数据。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严重感谢
斑竹,你太有才了

网友(2007-03-25):
今天刚接触这个概念, 晚上就看到了这么好的贴, 特别是那张图, 一看就让人明白乒乓操作的基本原理

网友:
我想主要为了实现对恒定速率数据流的处理,避免出现访问冲突。如27MHz视频数据流。

网友:
好,好,太好了。

网友:
提高数据处理速率吧

网友(2007-07-05):
请教WICE3:

引用 网友B:

续上:这个是我画的时序图,假设输入的数据速率为100Mbps,数据预处理模块的数据处理速率为50m
ram可缓存1mb数据。

图中的缓冲延迟15ms与12.5ms如何得来的?谢谢!

网友(2007-08-07):
暂时还没有接触到这个,谢谢

网友:
乒乓和流水的操作我得好好看看

网友:
是扩大了一倍,不过速度更快,看你需要什么了

网友:
学习一下

学习一下

网友(2007-10-10):
支持以下,挺好

网友:
提高速度!

网友:
受益匪浅啊

网友(2007-11-12):
第五楼说的很精辟阿。
划一下流程图可能会了解得比较好。

网友:
非常好的解答,感谢楼主!对于时间的计算15ms和12.5ms是怎么计算出来的,还望版主解答!

网友:
单纯的数据流我觉得不必用pingping buffer

引用 楼主:

恕小弟愚钝,是不是只有在对接受的数据需要做整块或者反复处理时才会体现这种优势
如果只是单纯的数据流的话是不是还是一样的啊,谢谢

网友:
跟流水线是同样的目的么,增加单位时间内数据的吞吐量

网友:
思考中。。。。

如果 ram只是单口的,同一时间只能做一种读写操作,肯定得用乒乓fuffer了,2、3、4....buffer都有可能

网友:
我觉得不仅是面积换速度,而且在某种情况下可以起到省去大的buffer的作用

网友:
版主啊,看你的图觉得,第一次写RAM1,读出了,但第二次读RAM1时,已经第三次写RAM1了,这样的话第二次RAM1中的内容是不是覆盖掉了,不知大家怎么理解

网友(2009-02-19):
回上上楼

这时RAM1数据已经读出去了吧

网友:
以资源换时间,大多都是这样的

网友(2010-08-20):
学习了,图画得很详细. 面积速度大balance都知道,但是到具体实现,还有很多需要研究的东西.

网友:
当有多级处理时,可以实现无缝连接

网友(2011-02-22):
两倍资源换两倍速度

网友:
流水线实现的最简单形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