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Ilinx ISE XST综合错误

楼主(2007-02-03):
module auto_lfsr_rtl(Y,clock,reset);
    parameter Length=8;
  parameter initial_state=8'b1001_0001;
  parameter [1ength] tap_coefficient=8'b1100_1111;

  output [1:8] Y;
  input clock;
  input reset;
  reg Y;
  [email=always@(posedge]always@(posedge[/email] clock)
  if(reset==0) Y<=8'b1001_0001;
  else begin
   Y[1]<=Y[8];
   Y[2]<=tap_coefficient[7]?Y[1]^Y[8]:Y[1];
   Y[3]<=tap_coefficient[6]?Y[2]^Y[8]:Y[2];
   Y[4]<=tap_coefficient[5]?Y[3]^Y[8]:Y[3];
   Y[5]<=tap_coefficient[4]?Y[4]^Y[8]:Y[4];
   Y[6]<=tap_coefficient[3]?Y[5]^Y[8]:Y[5];
   Y[7]<=tap_coefficient[2]?Y[6]^Y[8]:Y[6];
   Y[8]<=tap_coefficient[1]?Y[7]^Y[8]:Y[7];
     end
endmodule

此代码仿真通过,但综合错误,诸位大师可有解决之道?先谢谢啦。

网友(2009-08-17):
Reply

语法问题。
既然Y输出是8bit,为何有“reg Y;”?

推荐解决方法: reg[7:0]  Y;

网友:
agree with the latest floor.

网友(2022-03-02):
thanks alot.
very helpfu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