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hdl 仿真问题

楼主(2007-02-03):
今天在编写程序,仿真时遇到下面的问题始终不能得解,请各位指点指点,谢谢! 问题如下:
要求: 当DTAS或者trigger 为1 时,trigr 就输出一个正脉冲
部分程序如下:
process(dtas,trigger)
begin
  if(dtas'even and dtas='1' )then
      TRIG1<='1';
   end if;
end process;
process(trigger)
begin
    if(trigger'even and trigger='1')then
     trig2<='1';
    end if;
end process;
trig<=trig1 or trig2;

可是仿真是会出现
Warning: Reduced register "TRIG" with stuck data_in port to stuck value VCC
在波形图中trig 就一直为1了

网友:
把dtas'even and dtas='1' 改成  dtas='1'
trigger'even and trigger='1' 也同理

综合工具可能发现你的trig 其实等效与接了高电平。
你的其他模块里的逻辑设计肯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