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9054字节使能信号LBE的问题

楼主(2007-02-04):
请问高手在使用9054读双端口RAM中的数据时我使用的是16位的地址线,但是当我用PLXMON进行读操作时发现,选择PLXMON 的数据位为16位。结果读出来的数据是高位变化,低位始终为FF.
比如0103000 FF02 FFFF FF93 FFFF,将LBE3和LBE0接到逻辑分析仪上发现,这两根信号线的低电平不是同时发出。但是选择PLXMON 的数据位为32位时,读出来的数据为
比如01030000 FFFF0345 FFFF1235 FFFF8379。此时接到逻辑分析仪上发现LBE3和LBE0这两根信号线的低电平是同时发出的。
请高手指点一下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
谢谢!!

网友(2009-07-07):
PCI9054

PCI9054

网友:
芯片用起来不容易啊

网友(2009-10-07):
哥们,我也在苦苦研究9054的道路中,很久了,可否加个QQ探讨一下,差不多和你一样的问题呢
404042216

网友:
唉,忘了看发帖时间了,有人和我一起没?

网友(2009-12-24):
这个问题还没碰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