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果芯片中某个模块当前没被选中,那它处于什么状态

楼主(2007-02-04):
请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芯片中某个模块当前没被选中,也就是说当前不需要它工作,那它处于什么状态?是不是此时它的输出为三态呀?

网友:
内部应该不会有三态出现,若是pin上,要看所选的pad是什么类型的,有无上拉或下拉电阻!

楼主:
电路中好像都用使能信号来控制一个模块的工作与否,那么使能信号是怎样控制那个模块让它不工作的呢?

网友:
其实一般是把模块的时钟关闭来控制模块工作与否,至于模块没工作的时候内部处于什么状态,当然不能是任意状态了,所以通常所有信号都要会有一个power 复位,也就是上电之后,模块内部的信号就都处于设定的状态了!所以不存在不确定态。

网友:
很受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