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3C44B0X外部中断的问题

楼主(2007-02-04):
我是新手
刚写了一个外部中断的程序
但是在用AXD调试的时候怎么也进不到中断函数
一按接EINT4的按键就死了
不明白怎么回事啊,会不会是头文件中中断向量跳转有问题啊?
哪位大虾帮帮忙啊
头文件中有:
...
#define _ISR_STARTADDRESS 0xc7fff00
#define pISR_EINT4567 (*(unsigned *)(_ISR_STARTADDRESS+0x74))
...

程序如下:

#include "../inc/44b.h"

void __irq Eint4(void);
void eint_init(void)
{
  rINTCON =0x01;
  rINTMOD =~BIT_EINT4567;
  rINTMSK =~(BIT_EINT4567|BIT_GLOBAL);
  rEXTINT =0x22222222;
  pISR_EINT4567 =(int)Eint4;
  rI_ISPC=0x3ffffff;      //清除所有中断
}
void Main(void)
{
  eint_init();
  rPCONG =0x5755;
  rPUPG =0x0;
  for(;;);
}

void __irq Eint4(void)
{
         ...
}

楼主:
哪位大虾帮忙看一下啊

楼主:
怎么没有人啊

楼主:
调试的时候反汇编就停在最后一句
[0xe3a00776]   mov      r0,#0x1d80000
[0xe59f112c]   ldr      r1,0x0000017c ; = #0x00034060
[0xe5801000]   str      r1,[r0,#0]
[0xe59f0128]   ldr      r0,0x00000180 ; = #0x01d80004
[0xe59f1128]   ldr      r1,0x00000184 ; = #0x00007ff8
哪位帮我分析一下啊

网友(2007-05-27):
rINTMOD =~BIT_EINT4567
这句什么意思?

网友:
rINTMOD =~BIT_EINT4567
这句什么意思?

应该是rINTMOD 的高4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