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CI基址寄存器的问题

楼主(2007-02-05):
本人对基址寄存器比较糊涂,请各位赐教.

1>首先从一段代码看到了配置Bar0(0x10)的例子:先到0x10写入值32'h0001ffff,然后读出值32'h00010000,读出比较好理解,含义是:Mem映射,大小是2^16(因为那个1出现在第16的位置上),但是他写入值32'h0000ffff我就不太明白了,规范说是要写入全F,然后再读出的.不知道他为何写入32'h0000ffff?

2>得出IO空间大小后,接下来就是要在Bar0写入基地址了.这个基地址应该是由软件统一分配的,然后再此基础上加上我的IO空间,得出具体的寄存器地址.理解对?

3>决定采用IO或mem映射有什么依据? 是不是一般的都是寄存器映射成IO,存储器映射成Mem?

网友(2007-04-11):
选择I/O映射还是Memory映射,主要是看你自己的需要了,不过对于I/O空间读写操作只能是单周的(Single),而Memory空间读写可以是单周的也可以是突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