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微控制器的问答精粹

楼主(2007-02-05):
有关微控制器的问答精粹

无线耳机应用中单片机的选用
问:现在想用NRF2401做一款无线耳机,用来收发音频信号,所选用的单片机需要多大内存?还需要什么其他功能?有人推荐我用MSP430,可以吗?
答:这要看你对MCU资源的要求,如多少I/O口、A/D、时钟速度、电压比较器、看门狗定时器、片上闪存、RAM大小等等。 主要看你的应用要求。当然还有价格。一般来讲,台湾品牌更便宜。
传输音频信号的单片机选择
问:NRF2401用什么单片机控制比较好?CC1100可否用来传输音频信号?与2401比,哪个更好、更便宜?
答:可选用STC的单片机,对于CC1100和NRF2401做音频传输的话,得看传输距离,如果传输距离近可选用NRF2401,传输距离要求远一点的话可选用CC1100,它能满足音频传输。
用单片机检测手机电池
问:能否利用单片来检测手机电池的充放电时间及充放电时的电压电流变化,然后用一个I/O端口使检测结果在电脑上显示出来?
答:市场上的各类智能充电器,大部分都采用MCU进行充电电流和电压的控制。至于您所说的要在电脑上显示,好象并不实用,可能只有在一些专门的电池检测仪器中才会用到;对于一般的手机用户来说,谁会在充电时还需要用一台电脑来做显示呢?要实现单片机与电脑的连接,最简单的方式就是采用串口通讯,但需要加一颗RS-232芯片。
MCU仿真器设计
问:在进行MCU开发时,如何设计MCU仿真器?设计中应注意什么问题?
答:MCU仿真器的开发是一定难度的,因为内部有CPU,ROM、RAM、接口电路等。需要硬件或软件断点来使程序中止或读取MCU内部状态(PC、寄存器、堆栈等)。如果你是要进行应用开发,选用相应厂商提供的仿真器即可; 如果你是MCU的设计者,一定要设计MCU仿真器给你的用户,在MCU的设计中要考虑仿真的需要,如开放MCU内部总线或内部状态等。很多厂商是提供仿真器专用的MCU芯片,如总线开放的内核等。也有厂商将仿真电路设计在芯片内部,则无需仿真器,仅需一条通讯线即可。如果你要开发MCU的仿真器,需要得到MCU厂商的支持,提供仿真用的MCU芯片,并需要有相应的保密协议。
51系列单片机定时器的设置
问:51系列单片机使用T1或T0计数,设定计数值计数完毕后C进位标志是清0还是置1呢?还是跟C没有任何关系?
答:51单片机的定时器采用的是增值计数法。设定定时器工作方式,启动定时器后,每机器周期CPU硬件会自动给相应计数器加1,直至超出对应计数器所能表示的最大值,发生定时溢出,硬件自动将TF1(或TF0)置位,用户可以通过查询TF1(TF0)位判断定时是否溢出。如果此时定时中断处于开放状态,将引发相应定时中断,51响应中断,跳转到对应的中断地址(定时器1中断的中断入口地址为001B,定时器1为000B)执行中断处理程序(注意,在这里需要对TF1或TF0标志软件清零)。 定时器编程有两种基本方式:一种方式为查询方式,在启动定时时关闭相应定时中断,然后循环检测TF1(或TF0)进行相应处理;另一种方式为中断方式,启动定时时开放相应定时中断,并将定时溢出处理程序编写为中断处理程序形式通过在相应中断入口地址(001B或000B)放置跳转指令转入定时溢出处理程序。
混合MCU的选用
问:我们知道就地将微弱的模拟信号调理并转换为数字信号后再经隔离和传输进入MCU,可以避免较大噪声导致的数字系统紊乱。现在的混合信号控制器将信号调理和MCU集成在了同一片内,且相互间并无隔离。在模拟信号微弱并干扰较大的环境下,如何选用混合MCU?
答:我们设计时考虑的主要问题就是这些部件的数字和模拟部分的隔离。有些器件对模拟噪声阈值已做了改进, 尽管如此,非常微弱的模拟信号仍会引起噪声电平问题,某些应用可能需要使用外部放大器,在信号进入PSoC之前进行过滤和模数转换。每个用户模块(预先设计的模拟和数字区块配置,可实现标准的功能)具有一定的规格范围,你可以据此确定这个模块是否满足你的应用要求。
单片机ADC声音输出及放大问题
问:有一个W567B260的IC,一个键盘矩阵,一个LED,还有就是单片机的ADC声音输出放大电路。目前电路的整体工作电流是50mA(大声模式),但是还是觉得声音小了点,怎么样才可以在不失真的情况下把它的声音再调大,同时电路的工作电流不能大于60mA,不知道有哪位大虾有好的解决方法?(这个电流的控制主要是考虑到电池的寿命问题)
答:不知你的音频功放用的电压为多少, 50mA功放供电电流,5V只能到0.2W;9V可以到0.4W;3.3V顶多0.15W。小功率音频功放不能光靠电路,也要在扬声器、共鸣腔上下工夫,扬声器的阻抗可以高一些,6~16欧姆都可以比较一下。共鸣的效率也可以查一查资料,使机壳的尺寸靠近你要求的频率段。另外DA转换的音频含高频分量,是需要滤波的,要尽量让扬声器工作在你要求的频率范围内,否则功率的损失也会影响响度。
单片机的电磁干扰问题
问:单片机的电磁干扰在什么条件下进行测试?
答:单片机的电磁干扰测试,实际上是电子设备的电磁兼容方面的测试。一般的国际标准是IEC 61000-4-4(我有一个客户用这个用这个标准作过这方面的测试)。具体的可以参看IEC61000的规范。
单片机烧录问题
问:烧录WINBOND W78E65P-40 422GF241339702SA MCU时会出现如下问题:烧录后的MCU会有千分之十的不良率,重新读其CHECKSUM时发现每一次所读出的CHECKSUM都不一样,然而当我重烧MCU后再读其CHECKSUM就不会变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是烧录器问题还是MCU问题?我用的烧录器是LabTool-848。
答:这个问题我也有遇到过,后来找出的原因是由于在read的时候MCU的引脚与烧录座接触不好造成,如果你在读出的时候用力压使接触好就行了。
AD73311的噪声问题
问:只要打开AD73311模拟输入、输出电源,听筒里就有“滋滋啦啦”的噪声,语音是正常的,请问是什么原因?
答:在AD73311连成的回路中,初始化不正常时,添加到输入端的话音就会在输出端重现,但此时噪声很大这是在实际测试当中发现的,如果正确,就会按要求输出。所以你的电路就根本没有正常工作。
微控器工作不连续原因
问:STM ARM微控器用手触某个接脚(触及的脚包括接地,电源)就工作,不触就工作,为什么?
答:几乎所有这样的问题都是因为电阻该上拉的没有上拉,该下拉的没有下拉接地,从而造成了悬浮状态。如果你用的是51系列,则是第31脚没有接高电平。
MCU添加PWM芯片实现ABS控制
问:做ABS控制器,MCU已经选择好,系统图也画完了。最近才发现控制高速电磁阀没有考虑PWM输出控制。定时器也用完了,软件输出PWM行不通。怎么办?我想在微控制器添加硬件加PWM芯片调制,不知是否有芯片输出独立8路的PWM信号?PWM芯片后再接电磁阀驱动芯片MC33289驱动开关阀可以实现吗?
答:ABS一种是简单地模拟人们的点刹,这不需要PWM控制,因为所有轮胎都按同样的节拍点刹;还有一种就是根据不同的轮胎的转速按一定的控制算法分别控制不同轮胎的刹车速度,这就需要PWM了。实际上用MCU的输出口来实现PWM还是很容量的,所以建议您现在不要考虙PWM问题了,就用MCU的输出口吧,如果需要PWM再同软件模拟。90年代的许多变频器就是用51实现变频器的PWM控制的。
PSoC可否代替部分单片机系统
问:PSoC是一种功能灵活和强大的软硬件嵌入式开发系统,能否用PSoC代替部分单片机系统呢?
答:在一般在嵌入式系统的应用中,都可能需要使用几十种甚至是更多的类比或数位周边元器件。熟悉MCU开发的工程师们都知道,在MCU的开发过程中,最需要花时间和精力的就是元器件的选购,以及元器件相容性方面的考虑。目前在市场上有成千上万不同种周边元器件,设计人员要想从中寻找到适合自己应用的元器件是一件令人头痛的事情。因此,设计工程师的理想方案似乎是采用定制的SoC晶片,但是如果采用定制微控制器、ASIC和PLD器件,一方面价格比较昂贵,另一方面需要设计人员具有专门的设计技能。因此,研制一个高效率、周边元器件可嵌入配置的、低功耗的8位微控制器是很有必要的。

网友(2007-04-05):
hehe
   知道 了点东西

网友:
受教,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