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门控时钟RTL级的CODE需要做什么?

楼主(2007-02-05):
看资料的时候,大多数都是说门控时钟在综合或布局布线的时候进行处理。一直有点不明白的是,如果使用门按时钟RTL级编码时需要注意什么?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吗?

网友:
好像是说门控时钟最好讲控制逻辑转移到enable上吧,不要直接在clock上加控制逻辑

楼主: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
现在门控时钟都是交给工具或者后端人员去实现的,前端的设计人员只要加上使能信号就可以了。
不知道对不对,希望大家指教!

网友:
是指时钟电路尽量不要自己搭而要使用库中的gating cell吗?

网友(2009-01-06):
Normally, I didn't care gate clcck when writing RTL. I use power compiler to implement it.

网友(2011-04-05):
希望 高手指导

网友:
DC在综合的时候有对应的命令,如果library中有对应的门控单元,则会根据你给的约束选择是否采用门控单元。man set_clock_gating_style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