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licker noise求教

楼主(2007-02-05):
我给一个NMOS加上偏置,看漏端的噪声,为啥仿出来从低频到100M以上都是平坦的?不是应该有1/f噪声么?

网友:
did your process file include the flick noise information?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noimod noia noib noic  等参数?
一开始没有,后来我加上了这几个
但好像还是仿不出flicker noise

网友:
回复 网友B:

Well, seems you got a super transistor. Check your noise simulation to see if it will include flicker or not. Some setup will neglect flicker totally. And second of all, make sure you got the thermal noise right.

楼主:
解决了,谢谢各位

网友(2009-09-11):
请问楼主是怎么仿的?我也正遇到这样的问题,同时希望高人探讨!谢谢!

网友:
建议看下库文件
有些model是没有flick参数的

网友:
SPICE model 要含有 flicker noise 的 model (NOIA, NOIB, NOIC, EF ,EM)
HPSICE 預設就會 run 了

网友:
how to run noise simulation

网友(2011-08-31):
楼主解决了,方便了话,贴出来如何仿真flick noise 的步骤,感谢

网友(2021-12-23):
请问是怎么解决的?我加上了也还是仿不出来,是在别的地方有开关吗?

网友:
找到问题了!
1.除了noia等5个参数,还需要加上 noimod=2;
2.如果加上还不行,那么需要重新加载一下model(实测如果更改完model文件直接仿真,不会加载更新过的model,可以换一个section仿真,然后再换回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