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达人:一个看不懂的xinlix官网问题解决方案!

楼主(2007-02-06):
During FPGA configuration, iMPACT generates the following errors:

ERROR:Bitstream:2 - The input file "top_level.msk" does not exist. Please check that the specified location is correct and that the bitstream was successfully created.
ERROR:iMPACT:123 - Mask file top_level.msk is invalid. Solution 1:iMPACT is looking for a mask (*.msk) file in order to perform a "verify" operation. The ".msk" file will need to be present in the directory where the ".bit" file is located for iMPACT to pick this up.

Creating a mask file can be done one of two ways.

First, from command line use the "-m" option in BitGen. //什么意思啊?如何操作?

Second, from the ISE Design Environment Tools:
1. Click right the "Generate Programming file" process: The BitGen options window opens.
2. Click on the tab "Readback" option.
3. Check "Create ReadBack Data files" and "Create Mask File".
4. Click "OK".
5. Re-run the "Generate Programming file" process.

另:如果大家有和我相似经历的话,请把不吝赐教

网友(2008-01-20):
我也遇到与你同样的问题,具体解决方法是:
    1、右键单击“Generate Programming file”项打开“properties",进入”Process Properties"的窗口,也就是我们经常改JTAG CLOCK和CCLK的那个窗口;
    2、打开“Readback  options"项,选中”Create ReadBack Data files" 复选框,这个时候 "Create Mask File".项也变成可选的复选框,选中它单击OK完成!
    3、重新RUN,CONFIG IS OK!!!

网友(2008-03-17):
感谢!
恰好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网友(2008-05-16):
昨天找了一天啦!!!THAN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