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O问题求助

楼主(2007-02-07):
最近做了一个VCO,要求频率3.6-4.3GHz,现在做出来的结果是调节频率不够宽,用5V的调节电压,才能调200M,电压再高也就只能调300M,请高手指点

网友:
你是哪种VCO呢?
LC?ring?

网友:
楼主应该说详细点!

网友:
对,请说清楚点!!

楼主:
我先用单管做了一个4G的振荡器,然后在调谐电路中加如变容管调节,希望在用5V电压可以调节600M带宽,实际结果只能调200M,电压再加高也只能调300M左右,请高人指点

网友:
与调节电容并联的寄生电容注意一点吧

网友:
换变容管,或者多并几个变容管。

网友:
变容管多的话频率就上不去了,只能减小电感,那样的话Q值会太小。

网友:
4G的震荡器,好强!

网友(2008-03-19):
4G的情况,应该要用到电容阵列了。。。
请问你用的那个模型库啊?
0.25umor0.18um?

网友:
开关加电容分段

开关加电容分段 开关加电容分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