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过amd的flash芯片中带WP#/ACC的引脚的马?

楼主(2007-02-07):
有人用过amd的flash芯片中带WP#/ACC的引脚的马?比如:Am29LV640MT/B,Am29LV320D...
到底这个引脚是该如何处理,请用过的大侠指点,是连CPU一个通用I/O,还是直接接一个高低电平的跳线,还是悬空处理?????

网友:
假如你不需要写保护的话,可以用拉高电平.
我记得保护也不是保护整块Flash,仅仅是保护高位地址.

网友:
WP#(写保护输入)置为0時,顶部的Sector或底部的Sector被硬件保护起來,不能通过软件去保护
WP#内部上拉了,一般我不用时外部上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