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一个AD转换器^_^

楼主(2007-02-10):
请大家推荐一个AD转换器^_^,要求速率>1M,分辨率12BIT以上,还有就是protel99原件库中有的,谢谢各位大侠了~~~~~~~~~~~~~~~~~

网友:
protel原件库中有的不多吧。

楼主:
楼上大侠,那些不多中的,您知道的话,说说吧,帮帮我的忙^_^

网友:
我用过一款,ICL7135,PROTEL库里有模型,也是12BIT精度,不过不知道速度.

楼主:
是吗 谢谢大侠了 ^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