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弱智的问题

楼主(2007-02-11):
为何处理器要分DSP 和通用的CPU呢
为何不把两者弄在一起,从结构上就揉在一块呢?

网友:
DSP属于专用CPU,专门用于数字信号处理的CPU,其结构特点主要针对数字信号处理的特点而设计的,而通用CPU的结构是在各种情况下的一种折中。

两者采用的结构不同,DSP一般采用哈佛结构,而通用CPU一般采用冯诺依曼结构。各有各的优点。

网友(2011-03-17):
就好比为什么要把卡车和轿车分开呢,做在一起行不行呢?

网友:
实际上,含有硬件FFT的通常叫做DSP,剩下的就叫做CPU。

网友(2013-02-04):
通用CPU功耗多大,DSP功耗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