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verilog问题

楼主(2007-02-13):
几个always@块内能否对同一个变量进行赋值,此两个赋值已进行程序控制不可能同时发生

网友:
Verilog语法支持,能够仿真,但不能综合!
这种情况一定可以用一个always实现的!

楼主:
两个不同的时钟事件,可能同时发生,其中一个事件要处理另一个事件的变量值,如何实现?请多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