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芯0.35工艺参数

楼主(2007-02-13):
大家在电路计算时的工艺参数哪来的?
中芯0.35 提供的PCM参数和 spectre 模型文档中
没有   电子迁移率    和      沟道调制系数
不知道大家是怎摸得来得?
根据PCM参数中的饱和电流估算出N管Un*Cox大概是:20 E-6 A/(V*V)-----------Un:N管电子迁移率

有哪位大虾对这参数有经验,偏差值大概有多少.
小弟不胜感激!

楼主:
不知大虾们在设计时  电子迁移率    和      沟道调制系数怎摸得来得?工艺偏差大概有多大?

网友:
我做器件的,现在在看设计,感觉搞设计的知道迁移率又没啥用,知道kn或者kp就可以了,还有,沟道调制参数你是指什么?(不好意思基本不看中文的书所以不知道这个指的什么)如果是说不同Vds下L变化造成Ids变化,那么你知道VA(Early volt)就可以了阿

网友:
基本不看中文的书!!!???

楼上的太牛了!!!

该系数可用于计算漏电流和管子的内阻,应该比EARLY电压更直观

网友:
基本不看中文的书!!!???asic;ic;fpga;cpld;嵌入式;单片机;mpu;mcu;asi;dsp;arm;mipsP%]-WQ`
arm 论坛;asic;ic;fpga 论坛;cpld;嵌入式;单片机r4@I7P*FE
楼上的太牛了!!!
O[i#UeQh%?

网友:
费那事干嘛,仿一下不就知道了嘛.

网友:
工艺文件中的U0就是迁移率

网友(2007-04-06):
引用 楼主:
大家在电路计算时的工艺参数哪来的?
中芯0.35 提供的PCM参数和 spectre 模型文档中
没有   电子迁移率    和      沟道调制系数
不知道大家是怎摸得来得?
根据PCM参数中的饱和电流估算出N管Un*Cox大概是:20 ...

你可以查一下,中芯0.35的工艺文件,UO就是零偏迁移率,再找到对应的迁移率模型的公式就可以知道你所要的迁移率值了,一般手算用UO就可以了

网友:
如果你跑HSPICE的话,这些参数都可以由.lis文件看出来

网友(2013-05-23):
都在瞎扯。。。

网友:
不同工艺角下迁移率偏差大不大的?

网友:
你知道这些有什么用呢,都0.35了难道你还拿平方律公式去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