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关于PCI总线仲裁器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7-02-21):
我想实现一种PCI总线仲裁器,基于申请使用总线的申请时间,具体过程如下:在PCI时钟的上升沿采样申请Req_n[5..0],经过循环模块的仲裁后,则产生FIFO的写请求信号和写数据(把该设备的授权信号写入FIFO),根据总线的状态(总线的状态由frame irdy这两个信号决定)决定何时从FIFO中读出数据,也就是真正授权该设备。
   我现在已经把循环模块、FIFO模块和读/写控制模块的VHDL程序编写出来了,并且通过了功能仿真。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是采样模块,因为如果某个设备申请Req_n一旦有效,就会保持到从FIFO 中读出该设备的授权信号,这样的话可能会产生连续往FIFO中写入的情况,我的想法是在采样模块中给每一个申请加一个D触发器,如果经过循环模块仲裁后写入FIFO中的是该设备的授权信号(假设设备2申请此时dataout111011),那么此时让D触发器的复位信号有效(把该设备的授权信号dataout[2]和该设备D触发器的复位信号想接),就不会继续往循环模块中采样此申请,一直到从FIFO中读出该授权设备时让D触发器的复位信号无效可以继续采样。但如果对设备2申请采样完之后,在没有从FIFO中读出设备2的授权时,又有其它设备提出申请(如设备4),那么经过循环模块的仲裁后dataout会发生变化(dataout101111),此时设备2D触发器的复位信号无效就会可以继续采样,发生又往FIFO中写入设备2的情况,这样产生了两次写入FIFO 的情况,这是错误的(一次申请只授权一次)。
    求助各位过来人指点,怎样实现在一次申请中只实现往FIFO中写一次。
还有一幅附图(word中所绘)可以直观反映所请教的问题,贴不上来,可在个人邮箱中给各位发送请教

网友:
感觉你的模块划分就没有做好,写fifo上出的问题放在读/写控制模块中处理从功能划分的角度来看更合理吧。
实在不行就做个状态机来控制下,只在某个状态上进行写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