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hspice中怎么看跨导啊

楼主(2007-02-21):
请问hspice中怎么看跨导啊

网友:
在网表里面写上.op
hspice 产生的list 文件文件就有电路中每个管子的状态
包括gm

网友:
要想观察gm随某一参数变化的曲线,print或plot后应写什么样的表达式呢

网友(2011-01-09):
在输出的lis文件里面查看,很快就能够找到的

网友:
.lis文件中找

网友:
那如果不是一个管子呢

网友(2013-04-20):
找什么啊?我也是新手

网友:
管子的话直接看lis文件里的管子的gm值,前提工作点正确的

网友(2014-05-07):
.lis文件里面只有一个gm的值啊,没有随着其他变量而变化对的值啊,怎么办??需要把gm也作为输出量写到语句里面吗??

网友:
试试用微分表达式绘制g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