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SMC 0.18 um 的vdd电压可以到多少?

楼主(2007-02-23):
TSMC 0.18u 里边有MOS-Cap,电路里用来作为storage cap,就相当于用这个大电容提
供给其他电路做supply。问题是这个电容上的电压可能超过1.8V,会不会损坏MOSFET?
如果用0.18u 里另外的3.3V的MOS做电容,电压不是问题,但是model不一样,totally
diff.

我想知道,MOS-cap上的电压,超过多少就会break-down了?TSMC的document里边根本
没有提到这些。

网友(2007-03-30):
2.5v?............有试过吗?

网友:
2.5V可以。我们试过

网友:
一般是1.8和3.3,10%的误差没问题。

网友(2007-05-06):
一般允许变化10%

里面只有1.8V和3.3V两种model,所以2.5V用在1.8V上是不可以的

网友(2007-09-28):
你最好选1.8或者 3.3V,因为你选管子模型的时候也就这两种,我不建议你选2.5V

网友:
1。8V的用在2。5V比较危险,特别是数字部分!

网友(2007-10-28):
2.5v量产可能出问题啊

网友A:
电压大了一点没关系,也可以工作的,不过就是不太安全,寿命会变短

网友:
给的model只有两种电压的啊
1.8 3.3 只能用这两种的吧 没有2.5的说法的啊
0.13um 才有2.5的

网友B(2007-12-07):
it is dependent on the thickness of gate oxide,
thumb of rule: 0.8V/nm     for gate oxide
normally use 1.8V device can be overdrived to 1.8*1.3=2.34 with safe, but less life < 3yrs.. perhaps,
but overdrived to 2.5V is dangerous

网友C:
引用 网友B:
it is dependent on the thickness of gate oxide,
thumb of rule: 0.8V/nm     for gate oxide
normally use 1.8V device can be overdrived to 1.8*1.3=2.34 with safe, but less life < 3yrs.. perhaps,
but o ...

如果我在0.18um 1.8V的NMOS的gate和drain上加的电压是一个正弦电压,幅度在+3V 和-3V之间,频率上GHz, 这种情况会影响寿命么?或者还有别的影响么?

网友:
2.5v只是测试没问题, 但会有可靠性问题, 一般长时间应用不要超过10%, 极限不要超过20%.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我在0.18um 1.8V的NMOS的gate和drain上加的电压是一个正弦电压,幅度在+3V 和-3V之间,频率上GHz, 这种情况会影响寿命么?或者还有别的影响么?

不行,
1. 电容值在电压变化时会变
2. 寿命有限.

网友:
引用 楼主:
TSMC 0.18u 里边有MOS-Cap,电路里用来作为storage cap,就相当于用这个大电容提
供给其他电路做supply。问题是这个电容上的电压可能超过1.8V,会不会损坏MOSFET?
如果用0.18u 里另外的3.3V的MOS做电容,电压不是 ...

If you want to use the MOS-cap as the storage cap and the voltage will be much more than 1.8v. Suggest you use 3.3v MOS as the cap. Sure, teh 3.3v MOS cap will be smaller than 1.8v cap.

网友(2008-01-15):
引用 网友A:
电压大了一点没关系,也可以工作的,不过就是不太安全,寿命会变短

模型文件里面有abs(Vgs)<1.8
超压的确可以工作,寿命短,端到多少,没有侧过

网友:
解决方案

器件寿命会有问题,量产一定会出问题。
两种方法:1,建议用厚氧3.3V管子。
          2,如果非要用1.8V管子,考虑用独立热阱pmos管串联实现。

网友(2008-02-26):
IO可以3.3
内核一般1.8,不过超过一些问题不大

网友:
选3.3为好!!!!

网友:
主要是看用在哪些地方了,要先明白设计要求的!

网友:
交流才有进步!!!大家一起进步哈!

网友:
應該是看所使用的氧化層厚度

有分為1.8V,2.5V和3.3V元件

一般建議為操作電壓的10%

才能達到lift time10年以上的唷

网友:
2.4v以下可以放心,以上也可以冒冒险。

网友:
3.3V左右就出现软击穿了(薄栅氧)

网友:
我个人觉得还要注意漏衬电压,你的衬底是不是和源漏接在一起。

网友(2008-04-03):
经过计算,18的管子 漏源电压大于4伏时 击穿。

网友:
可以仿真一下,我仿过,大概能上到4V左右,不过为了安全起见,最好不要超过3.3V。

网友:
不知道1.8V管子在2.5V下可以持续多少时间?

网友(2008-12-02):
我们做过低电压工作的情况,1.8V在1V以下,都可以工作,不过要看应用的环境

网友:
仿真可以,但是实际不行,只能1.8+/-10%

网友(2009-06-28):
根据你选的工艺不同,最高的可以做到40v没问题。 cdmos的   mos也有5v的option的。

网友:
假如只是作为电容用,用3.3V就是了。

网友:
1.8V管子可以工作在2.5V(击穿电压一般在3.6~3.8V),但是寿命会严重减少,不适合量产

网友:
Some one has pointed it out.  It really depends on the thickness of the oxide in use.  Generally, Electric field breakdown strength ranges somewhere from E(bd)~8-11 MV/cm. A practical formula is the breakdown voltage is approximated as the thickness of the oxide in A (10^-10) dividing by 10.  Say, the breakdown voltage for a technology having an oxide of 100A is approximately 8-10V.

网友(2009-07-31):
Try 3V for safer approach

I think that 3V is safer for you...

网友:
问下,什么是独立热阱?

网友:
高于2V不行,但是低于1.8V可以吗?
小弟在1V下用此工艺仿了许多电路,都是错的吗?

网友:
2.5v吧.应该没问题。..

网友:
电路深度可以做到么,有点危险

网友:
1V仿没有问题?
好像1.8的至少1.2~1.3才能正常工作吧

网友(2009-09-04):
基本上可以保证做到大于4V的,1.8V的gate oxide 如果是Generic process, gate oxide应该是30-32A,在做qual Gate oxide是要到4V的,3.3V的GOX BV要求要到8V以上的。 可是如果加到4V的电容并不会增大,应该说在0.4V左右基本就是强反型了,电容基本不会改变的了。

网友(2011-03-30):
我所用的电压时1V

网友:
达到 3.3V

网友(2012-02-24):
I'd tried 2.7V for 1.8v device, no problem for academic research, but it may lower the reliablility while it is for commercial produc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