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立的射频和集成电路的射频啥区别

楼主(2007-02-23):
分立的射频和集成电路的射频啥区别阿??

网友:
芯片级和板级的区别,集成电路是原始开发,而分立元件制作的射频模块属于二次开发。

网友(2007-03-26):
其实两者差别不大,都是版图的设计,所谓集成电路就是在微米级和毫米级的区域内完成版图设计,有源和无源器件在相同的工艺中完成,所谓分立的是指有源和无源器件是在不同的工艺下完成的,无须考虑有源器件的设计。
      所以做好分立的RF/MICROWAVE电路对做RFIC/MMIC帮助巨大。

网友:
多谢楼上的,以前我也不太明白.

网友:
差别巨大!板极电路更多考虑匹配等,而集成电路对阻抗匹配要求不高,相反对调节器件参数要求比较多。而且对芯片来说,设计好版图就不能改了,并且很多优良的无源器件受工艺限制没法集成。而板极上的东西,可以反复调试,更改器件,直到调试成功。因此板极的技术含量没有做芯片高。

网友(2007-06-04):
集成电路中的不确定性更多

网友:
简单的说,射频IC是自己做芯片,而分立的射频电路是买人家的芯片来自己搭板级电路。前者难度大,技术含量高

网友:
前者需要很多条件支持
比如资金,流片的工艺线
一般人承受不了

而做pcb板子的造价就低多了

我觉得IC也要考虑匹配的,

网友:
主要是成本

简单的说,射频IC是自己做芯片,而分立的射频电路是买人家的芯片来自己搭板级电路。前者难度大,技术含量高

不太不太同意哈,系统工程师还是要水平高的,
关键是成本不同,门槛不同,设计方法接近

网友(2007-07-16):
学习了,长知识了

网友:
做RFIC更需要经验和基础,因为你只有一次机会。

网友(2007-09-27):
哪里有这个软件下载 啊?

网友:
受益匪浅啊

网友(2011-05-08):
下资料。别怪我。。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