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elta-sigma ADC problem?

楼主(2007-02-24):
小弟初次接触delta-sigma ADC,弄不明白从调制器输出的1位二进制码流如何转换位N位的并行数据输出:

1。假定不考虑噪声,理想条件下:
     从delta-sigma调制器出来的二进制码流和输入模拟信号的有何定量关系呢?
     如何用表达式表示呢?
     可否象普通ADC一样表示呢?

2。为了从原理上理解,输出的二进制码流在被数字滤波器滤波前,是否需要先进行累加才可以转为N位宽度并行数据呢?
    如果需要累加,N位宽度的数据需要累加几次呢?

为了理解如何从串行了的1位二进制码流转换到N位的并行数据输出,我试图从数字滤波器中寻找答案,可是我发了7天的时间看了《数字信号处理》,看了400多页还是没有发现相关的迹象可以解释这个过程;期间也参考了一些《通信系统原理》,那里的PCM章节提到增量调制,倒是有点启发意义,估计是delta-sigma调制器的原型,按类比的思路猜想,delta-sigma ADC中的“信道”空间上很近,物理实现上采用互联线,信道噪声可以忽略,可是它的“远程解调端”是数字的,所以很想求证一下:若仅仅为了从原理上理解,串行的二进制码流到并行输出的第一步是不是累加码流中的“1”的个数?如果是,那累加的周期是多少呢?

想了好久,花了好多精力,就是不大明白,希望大家指点一下可以吗?
同时很希望和熟悉delta-sigma的同学交流,联系方式:qq:315127980

楼主:
补充一下:
一般情况下,

1。后端的数字滤波器,是实现低通的频率响应吗?低通是不是和1到N无关呢?

2。后端数字滤波器的下抽样和1到N有关吗?

3。后端的滤波器一般用FIR的还是用IIR的呢?

网友:
你可以推导一下简单一阶sigma-delta 的传函。
信号是隐藏在1位高速编码里面。
数字滤波器一般都是用IIR
下抽洋和OSR 有关

网友:
這不錯啊~~值得推

网友(2007-09-13):
也在学习中,交流下

网友:
进行累加操作主要为了达到两个目的:
1对于LP型的SigmaDelta调制器,累加相当于频域的LP操作(离散Z域Sinc滤波器)可以去处高频量化噪声,并将低频的信号功率积累.
2低分辨率的量化器输出经过累加后增加了输出位宽,达到所需要的分辨率位数.

   但是一般而言,累加操作对应的Sinc滤波器通带/阻带特性并不理想,很难去除满足最终SNR所需的高频量化噪声,因此后面继续利用线性相位的FIR进行滤波(等波纹滤波器或者简化的半带滤波器),直到满足最终的SNR要求.

网友(2007-12-18):
for SNR calculation only, you don't have to down-sampling the bit-stream data

网友(2008-07-23):
学到知识了

网友(2008-11-09):
初学中。。。好多都不懂啊

网友(2009-05-04):
数字滤波器滤波後,要如何知道它的SNR?

网友(2010-10-17):
xue xi xue xi

网友(2011-11-29):
回复 网友A:

    请问你是怎么推导出来的?那个DA的反馈怎么表示呢?退出来后,怎么能说明高速采样器的输出数字信号能反映原始输入信号的特性呢?

网友(2018-08-24):
楼主您好,请问您的问题现在搞明白了吗?我也一直没明白数字滤波,降采样抽取是怎样处理1bit码流的,希望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