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LX 9052 是否可用于开发CPCI卡?

楼主(2007-02-24):
我已用PLX 9052 做好了PCI卡,不知道用PLX 9052 开发CPCI卡是否可行?

楼主:
查了资料,PLX9052不能用于开发CPCI,能用PLX9030和9054开发CPCI

网友:
其实PCI和CPCI基本上是一样的
我就用PCI9052做了个CPCI的通讯卡

网友(2007-05-31):
pci9052完全可以用于CPCI,CPCI的协议与PCI是一致的,两者的区别只在于连接方式和热插拨.

网友(2007-08-16):
当然可以啦,不知道为何有人说不行,CPCI用比较简单的说法就是PCI的电气规范+欧卡标准的结构尺寸.CPCI的针孔式连接器更适合工控行业的使用.

网友(2007-10-05):
是否还要增加其他的片子???

网友:
钱用得太快了,又没钱了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