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容复位与脉冲复位的比较

楼主(2007-02-25):
阻容复位与脉冲复位的比较

实验波形比较,最后得出结论。

供参阅

网友:
怎么比较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租容复位电路和监控器产生的复位脉冲进行了对比分析,结果发现在电源出现瞬时跌落或有干扰的情况下,租容复位电路可能无法产生所需的复位脉冲,另外还介绍了常用监控器件功能和如何正确选择监控器复位门限电压

网友:
用max811是脉冲复位?

楼主:
回复 网友B:

max811are is a low-power microprocessor(μP) supervisory circuits used to monitor power supplies
in μP and digital systems.
所以它是监控器,这里所说的脉冲是指监控器产生的脉冲,所以可以理解为脉冲复位。

网友:
先下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