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RS485的接口电路图

楼主(2007-02-26):
小弟想用一筷fpga(virtex4 lx 100)接受和发送rs485的数据,不知应该用哪块485的片子,以及他们的接口电路,恳请大侠赐教

网友:
说具体点吧!
你是不是用FPGA实现UART的功能,后面接485收发器啊。如果是这样的话,随便选择一个就可以了,当然要注意电平的匹配问题

网友(2007-04-27):
我也想学习一下啊。

网友:
有很多在CPLD FPGA上实现RS232逻辑的例子,你可以参考一下;RS485逻辑的实现跟RS232有一点区别,就是要增加一个控制选择端。然后随便选择一款485接口芯片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