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PS的立即数指令是怎么实现的?

楼主(2007-02-26):
MIPS的指令长度只有32位,但是寄存器是64位的。li指令好象可以立即数置数,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A:
li是宏指令,本质是几条指令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li是宏指令,本质是几条指令实现的

实现该指令的几条指令是怎么购成的?
MIPS III的指令是32位,但是要定义64位积存器需要几条指令?

网友(2007-04-14):
我也想知道哦

网友(2011-05-05):
从机器语言层面上看MIPS只有一种寻址方式:寄存器基址+寄存器偏移量16位
所以如果你的编译器有立即数指令,那一般都是宏指令。

网友(2016-06-07):
mips指令中有几位是实现指令扩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