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几个非常简单的电路设计问题

楼主(2007-02-27):
作PCB的原理图中VCC和VC是什么区别?
COM是什么意思?
CON和HEADER各是什么意思?
我刚学,请指教?

网友:
网表,只是名称而已,VCC一般表示电源,COM地!

网表,只是名称而已,VCC一般表示电源,COM地!

网友(2007-10-31):
只是一种大家比较习惯的名字而已

有时,那些个端子也表示为com

只是命名而已,不要太拘泥于形式,更多的关注于实际电路
其实看了电路,分析下就知道是什么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