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使用FPGA拆包组包

楼主(2007-02-28):
本人最近刚接触这个
在图书馆和网上都找不到相关资料
希望有作过的前辈能共享一点资料或者资源联结 综合概述大概框架之类
不盛感激!

网友:
拆包的一般过程(具体的做法应该根据你的包格式定义来做,这里仅提供个思路):
先将包缓存到ram里,然后识别包格式,根据包格式提取包中的字段,对这些字段进行译码,找到包长等信息,计算出包数据在ram里的起始地址,根据此地址将包里的数据读出来就行了。
打包就不说了,easy

楼主:
谢谢~~~~

首先谢谢你
希望你能回答再详细一些 由于以前没有接触过这些 也就是以前作过简单的电子表乒乓球之类
可以说这个毫无头绪~~~
希望可以得到详细点的指点 或者 推荐几本相关的书籍 谢谢!

网友:
介个还需要专门找本书来看啊~

楼主:
新手啊 ~~~我大四而已刚开始学~~

网友:
你需要恶补一下FPGA技能
用好ram fifo 计数器 比较器 状态机等搞定这个问题应该不难。
因为你问题描述得很笼统,偶除了能给你个思路(上面已经提到过),其他恐怕帮不上忙了..........

网友:
对了,介个论坛上就有不少好书。多找几个设计示例来看看
实在不行让懂得人给你做个模块划分和功能划分,下面你再接着做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我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