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EG-2 Transport Stream Packet 为什么是固定长度的啊?

楼主(2007-03-01):
rt
为啥是固定的188byte啊

网友:
为了传输的方便。

楼主:
能说的具体点么?

网友(2008-02-03):
其实也不都是固定的长度,也有204字节的,但是很少见.
它是一层协议,就像网络协议一样,有物理层,链路层,网络层,传输层等等
Transport Stream Packet可以理解成网络的链路层.

网友(2008-05-12):
理解成网络的链路层有点牵强啊
感觉上只是为了实现方便或者标准化一些吧,其实如果不规定定长也可以做(个人观点)

网友:
就是标准嘛.大家都认可的.

网友(2009-04-02):
是为了在ATM网络中传输方便,188Byte正好是47byte的整数倍。ATM 网络是固定包长的cell 交换网,不同于IP交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