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迷茫,请教大家,谢谢

楼主(2007-03-01):
小女子是通信小硕,本科学的是计算机,后来上了研究生之后又学了一阵子画电路板,现在对硬件刚刚入门,而且仅仅是会画pcb电路板,
快要毕业了,不知道以后的方向是什么,也不知道该学些什么,毕业之后不怎么想做画板子的工作
所以在这里请教各位高人,应该学点什么东西呢?真不知道学什么对以后有用
谢谢大家的指点和建议~~

网友:
两条路。
1,找个能挣钱又专一的老公,工作随便混,专心研究伺候和拴住老公的办法。
2,发扬学习两个专业的优势,广泛学习电路知识,成为复合型的系统大牛。

个人认为第一条路更容易些。

网友:
做嵌入式的编程吧,发挥你计算机专业的优势,又接触过硬件的东西

网友:
二楼的~~
要是男的话也有类似两条路是吧~~~
只不过我认为男的走第二条路容易点~~~
所以男的很悲惨

网友:
MM不适合在这一行混的,找个好老公吧

网友:
做什么都好的

我也是电子行业里混的女生,我觉得没有关系了,就是因为这个行业的女生少,所以女孩子的工作也不是很难找。你读了硕士,只画画板子肯定有点亏了,不过如果深入下去做做EMC的还是不错的,而且收入比较高
反过来,如果想抓住本科的东西,就好好学学软件,上面提到的作嵌入式开发也不错,而且不那么单一。而且你有硬件的基础,做起来还会轻松一些。

你还要考虑当前自己身边的环境,你可以拥有哪些工具,对应去做比较好

不管怎么,读书好好学习,工作之后好好工作,一般都不会差很远。
当然,找个好老公也不错的。不过要看好哦

网友:
找个好老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