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面对繁杂的专业词汇使用什么工具翻译?

楼主(2007-03-01):
如题 多谢

网友:
Babylon
有些都看看专业书籍杂志,看别人怎么翻的。

网友:
推荐一个在线查的

http://www.answers.com/ 还可以,好像比金山词霸要好,是个国外的

网友(2007-12-15):
最近就烦这事呢,一个词语查了N久查不到,后来才知道是一人名命名的,晕死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