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TV tuner(or DVB)设计

楼主(2007-03-02):
难点在哪儿?
国内国际的设计现状?
有什么比较好的资料?
Thanks~

网友:
个人观点:
难点:1.频率综合器要覆盖很宽的频率范围,比如要求vco从2g-4g,对dvb-h等无线标准来说,由于要求支持ofdm64qam调制,所以对lo的phase noise,正交精度,都有很高的要求。
2.灵敏度要求很高,比如-90dbm或者更高,要求射频前端和模拟基带线性做得很好,nf要很小。
3.大多数state of the art tv tuner采用zero-if 架构,对do offset,i/q mismatch flick noise(cmos)的抑制要求高。
4.手持标准,比如dvb-h等对功耗要求高。

国内好像做这个得不多吧。国内的数字电视标准还没定,好像有自己的标准。

至于资料,isscc这几年都有tuner的session,JSSC05 12月有一篇DVB-H TUNER的文章。
还有可以下载DATASHEET,比如DVB-S的MAXIM2116/2118 ZARLINK的ZL10039

楼主:
Thanks a lot.
How about DVB-S?

网友:
个人觉得dvb-s较dvb-h tuner要容易设计。比如功耗要求相对不高。由于采用qpsk 8psk,对i/q mismatch,phase noise要求也不高。动态范围-65dbm---- -25dbm,都比dvb-h要求低。难点是基带滤波器要求带宽大概4-40MHZ可调节,这个有点难度吧。

isscc这几年好像有两篇00年,03年。还有就是那两个datasheet。

楼主:
OK! 你做过这方面的项目么?

动态范围好像不止吧
有个疑问,同样是卫星接收,为什么DVB-S的灵敏度那么大 而GPS要求却很严格呢?

网友A:
我刚入行,系统方面只是看paper得点纸上的经验
我们确实在做dbs tuner,我只负责做filter得一部分

至于灵敏度,dvb-s的卫星信号下来,先经过一个low noise down converter block(简称lnb)进行下变频和放大,由ku band变到l-band,lnb提供40-65 dB的增益。
然后经cable送到tuner输入端的信号就比较容易处理了。

有篇论文A Ku-Band Monolithic Receiver for DVB-S Applications
IEEE Cummunications Magazine August
上面讲的这个事。

GPS是天线直接下来的吧,没研究过它的标准。

网友:
俩位对TUNER有见解呀. 我觉得有一点很难做好.
LNA 之后一般会有RF FILTER, 高频的带通FILTER会有大的NF和IIP3,在LNA GAIN小或衰减模式,对整体的NF和IIP3影响很大. 传统的RF FILTER 会用EXTERNAL SAW FILTER.

网友:
现在很多dvb-h 和dvb-s的 tuner采用direct conversion,可以不用tracking filter 和 image rejection filter ,channel selection在前端只靠基带lpf。所以对lna 和mixer的ip3就有很高的要求。

dvb-c和dvb-t等tuner经常采用一次变频或两次变频(也有先上变频再下变频的),可以利用frequency plan避免rf tracking filter,但一般都要if saw filter。好像philips做了一个48Mhz-860Mhz的cable tuner,做到了rf和if filter的全集成。

楼主:
你的意思是 tuner 不包括lnb么?
由Ku 到 L band 再到基带 那不还是超外差结构?
Ku  到 L 的镜像信号怎么滤?

引用 网友A:
我刚入行,系统方面只是看paper得点纸上的经验
我们确实在做dbs tuner,我只负责做filter得一部分

至于灵敏度,dvb-s的卫星信号下来,先经过一个low noise down converter block(简称lnb)进行下变频和放大 ...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 tuner 不包括lnb么?
由Ku 到 L band 再到基带 那不还是超外差结构?
Ku  到 L 的镜像信号怎么滤?

lnb在一个抛物线圆盘中,tuner在机顶盒中,许多个用户共用一个lnb.
看看那篇论文就知道了。

网友:
呵呵楼上都是高手啊

小弟正在做DVB-S 的混频和直流偏移消除模块的研究 , 想问问两位有没有相应或者类似的仿真方案可以提供给小弟,不胜感谢

email:leo1981lxg@hotmail.com

网友(2007-05-04):
正在做头都大了,系统对线性度要求很高。

网友(2008-02-09):
the biggest difficulity is the very high linearity and low noise over wideband.
and it's below 1 GHz so it's no easy to use inductors.

网友:
确实 对DVB-H的标准,射频前端对LNA要求很低的NF(<3dB),对于Mixer要求IIP3>10dBm~

网友:
快來和大家討論討論
謝謝大家的踴躍發言

网友(2009-12-09):
消除DC offset

网友:
我以前使用的是 MAX的  芯片  ,国内的方案我也见过  但是好像使用的效果很差的。

网友:
faithfully!
你现在开始做整个tranceiver了?太牛了!

网友(2010-01-29):
thanks for you sharing

网友:
discussion is very well, please continue~

网友(2010-11-02):
菜鸟一问,有没有协议介绍资料?

网友(2014-08-06):
有篇论文A Ku-Band Monolithic Receiver for DVB-S Applications
IEEE Cummunications Magazine August
上面讲的这个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