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这种方案能否实现

楼主(2007-03-02):
单位准备出一套数字电视的方案,希望能够影片的按次点播功能。采用的是长虹(DVB-C2000B)机顶盒,由于不能确定是否能够在该种机顶盒上作二次开发。所以有人提出利用短信或者call-center 平台,让用户通过短信平台或者call-center平台发送请求,然后短信平台或者call-center间接的控制EPG对用户的展现。

由于我们对于数字电视技术基本上属于白痴级的,所以不能确定以上方案有什么问题,是否能够实现。希望那位有经验的大哥,能给些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网友:
探讨一下:
类似的系统已经有了,所以建你需要的这个系统需要考虑如下几个问题,
帖子中提到方法仅仅是解决反向信道的一种方案。其他还需要明确的事情有如下几个:
1。用户数量有多少,这直接决定了你的系统前端的用户管理方案
2。节目传输方式,这种方案个人认为比较好的是采用IP方式,但你提到的机顶盒可能不支持IPTV。如果用cable,则小容量系统还有办法,如果用户多的话,解决方案就比较麻烦了。
3. EPG似乎是可以使用一路单独的信道,需要让用户直接看到EPG。
4.短信方案的实时性可能不能保证,呼叫中心可以考虑。其他的反向方式IP方式等,也可以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