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10Nand-Boot的问题

楼主(2007-03-02):
目前我想脱离操作系统而采用Nand-Boot方式调试软件,但自己在从Flash向SDRAM搬移代码方面的程序不大清楚,不知道哪位有关于Nand-Boot的实验代码的完整工程,偶的邮箱:jolin8175@sina.com   谢谢!也请各位有经验的大侠给点这方面的建议或注意事项。本人只是菜鸟一个。

网友:
下载vivi的代码看看启动部分吧,很简单的

楼主:
我看过vivi的代码,也把初始化flash和搬移那部分添加到自己的工程中,但烧写运行时却失败。感觉是没有跳转到Main函数部分。不知道在Nand-Boot时候,哪些参数对于新手是必须注意的。

网友:
他跳转到c之前在汇编中初始化一些必要的东西才能正常跑c。这些工作做了么?还有就是软件模拟仿真跟踪一下